华硕a53s笔记本开机后风扇一直转CPU温度40左右

楼主(2015-05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显卡驱动去官网更新了 完了不行在更新BiOS

网友(点评):
不会更新BIOS啊 不是说更新有风险

网友:
如果声音不是很响的话 不要去管他就是。

网友:
不要去管他就是

网友:
又不关机 不要理他不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一直转闹心啊

网友:
40度 ???

要是解决不了一直转你可以接个3.3V

解决可以排除风扇 BIOS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风扇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风扇一直转 可能是温控检测错温度出错 开启控制风扇的PWM  你看看温控是不直接控制风扇的 要不换温控 要不耍BIOS 你自己看着整

网友(点评):
我是搞家电维修的笔记本做做系统什么的还可以BIOS没弄过 不是说刷BIOS有风险吗不敢弄也不会弄

网友:
特来看看楼主是总么修机器的哦,学习学习

网友(点评):
我是小白

网友:
温控芯片有问题应该会掉电的吧

网友:
加入温控检测温度达到ALERT#? 而不是thermtrip难道一定要掉电么  不跟你争辩了 你会明白的 时间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什么意思

网友:
bios问题很多的,仔细把现在的bios保存好,千万不要搞混了,应为这个bios能亮,然后再刷几个bios试试,不行再刷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