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1_ON产生什么电压

楼主(2015-05-24):
B1_ON电压产生什么电压/产生的电压又供给谁

网友:
要看在用在什么电路中

网友:
ON应该是开启 你这得在描述的详细点

网友:
我记得在T60中B1_ON是给TB作为开启,然后TB再给后面各路电压发出开启

网友:
BL顾名思义是BACKLCD信号,BL_ON就是LCD的背光开启信号
相比LZ的机器LCD不显亦或是黑屏了吧

网友:
唉    ON是开启  关键是你前面那个是谁产的啊

网友:
为什么不截个图呢,这样方便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