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M5 V2.0

楼主(2015-05-24):
现象为主板不触发,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:1.6V  0.5V  ,请高手推下是否判断为南桥坏

网友A:
不一定是南桥坏了,先查触发电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是南桥坏了,先查触发电路吧

I0 75脚有101跳变

网友:
一直没修主板,手现在有点生疏了

网友B:
查71脚SLP_S3#是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么?
没跳到高电平,查南桥的待机电压3VSB,1_5VSB,1.05VSB,RSMRST#,RTCVCC,RTCRST#

网友:
三大条件缺一不可啊

网友C:
饼哥的5加3 查了没有,一看晶振电压明显不对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71脚SLP_S3#是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么?
没跳到高电平,查南桥的待机电压3VSB,1_5VSB,1.05VSB,RSMRST#,RT ...

SLP_S3 是从低到高的,RSMRST 也有3.3V高电平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饼哥的5加3 查了没有,一看晶振电压明显不对啊。。

5加3是指那个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71脚SLP_S3#是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么?
没跳到高电平,查南桥的待机电压3VSB,1_5VSB,1.05VSB,RSMRST#,RT ...

南桥的待机电压3VSB,1_5VSB,1.05VSB,RSMRST#,RTCVCC,RTCRST#  这几个当中,1.05 没查,因为通不了电,今天准备换南桥了

网友D:
修好了没有?我今天修道的也是不加电。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加电,就是不走吗。喇叭还一直吱吱响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修好了没有?我今天修道的也是不加电。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加电,就是不走吗。喇叭还一直吱吱响。

已经确定是NB坏了,跟换后OK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已经确定是NB坏了,跟换后OK

晕,怎么北桥坏了,这么奇怪,这触发跟北桥没关系吧!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楼主的晶振一边电压1.6V,这个电压明显不对啊,你说换北桥好了,现在的主板晶振两边电压是多少呢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饼哥的5加3 查了没有,一看晶振电压明显不对啊。。

5加3是什么意思?有没有链接?发个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晕,怎么北桥坏了,这么奇怪,这触发跟北桥没关系吧!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楼主的晶振一边电压1.6V,这个电压 ...

手写误,是SB

网友:
哦哦,呵呵,吓我,我还以为修北桥把不触发的修好了呢  ,看晶振两脚的电压,基本上南桥已经坏了一大截去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5加3是什么意思?有没有链接?发个来看看

饼哥触发电路中的5+3你不知道???经典啊。。知道了5加3 不触发的没有搞不好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饼哥触发电路中的5+3你不知道???经典啊。。知道了5加3 不触发的没有搞不好的啊

有没有帖子链接发一个?

网友:
很明显32.768晶振的压差不对 1.6太高了

网友:
先谐振电容程电阻 不行就是南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