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V星B75A-G43高档游戏主板

楼主(2015-05-24):
今收到一块V星B75A-G43高档游戏玩家主板,大板,放上CPU试可以走码22,这个正常,心里那个高兴呀,于是直接上内存,走55不动,掉电。这个主板走55实际上是内存不过,1155主板走55都是内存不过。那么量一下主板的供电吧,CPU热了,郁闷中,显卡也有供电,就是内存供电只有0.26V,而场官的D级却只有0.3V看图

那么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呢。是电源插口的红5V供电经一个叫NIKE2003的官子来的,这个官子当作稳压官,你也可以这样理解,就一保险算了。呵呵看图

本人跑线图画得难看。那个管子在哪里呢看图

V星旧版上找的,量得其过来5V电压输入只有0.3V,直接更换开机OK

200大洋了来了

网友:
修台式主板可以赚200?真不错啊

网友:
台机板子算好修的,有的多是桥的问题,偶修一板赚过520块,呵呵,天价,

网友:
其实这也算是一个通病,MSI基本上95%内存的电路设计都是这样子过来的,你随便下载一个我发的MSI图纸看下内存供电都是一样的,那个5个脚的双MOS管,里面是由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的管子组合而成,反正简单的说就是5V进,5V出,直接不要这个管子,5V直接跳过去就好了,很多主板都没有这一步设计,就MSI基本上很多板都会有

网友:
那里可以看的出赚多少?

网友(2017-07-04):
好多MSI B75都是跑这个码,有的是内存供电都正常,但是不稳定,原来是通病啊

网友:
学习了,前来观摩前辈经验:lol

网友(2018-07-16):
看看,先学习一下V星B75A-G43,我的有时不开机,风扇转一会停一会,有时又能开,代码65DE

网友(2021-09-03):
怎么还被屏蔽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