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谊数字万用表MS86简单拆解

楼主(2015-05-24):
华谊万用表还是第一次使用啊,不知道质量怎么样。百度了一下,好像没有多少评价。抱着试试的态度入手了一台。拆开看看内部怎么样啊?老是听别人说什么牛屎芯,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玩意,拆开后(另一款表)发现了。终于明白了牛屎的来历。好了不说了。
上图:全家福啊,有一个什么接触电压功能不知道是个什么功能。

来张特写,看着外观还行。

表笔特写

测温探头特写

后盖部分及电池仓

拆掉保护壳,这样看着好丑啊,这个和人也差不多,要是不穿衣服不化妆的话,走在路上很恐怖啊!

拆开机壳,看看里面。

因为是新表,表盘部位就没有拆了。

看看电路板怎么样。

看着还行吧,整体的做工还可以。
把我几年前买的UT33B也拆开,对比下。这下终于理解所谓的牛屎芯了。这一坨还挺形象的。

欧姆档表笔自然搭接,在0.1Ω,还算挺准的吧。

还有一张0Ω的,

就到这里了,以后用了再来加吧,希望要给力啊!!!

网友A:
楼主花了多少银子?

网友:
花了130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花了多少银子?

花了130块啊

网友:
楼主你的表不是我说的大厂的华谊,而是新华谊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才是华谊的

网友:
同价位,板子做工好过胜利

还有一直搞不清华谊和华仪到底是什么关系?图片来数码之家

网友:
新华谊是以前华谊的一帮技术骨干,因为某些原因自己单干了。表的做工基本差不多,但是新华谊外观比老东家好看些,所以我选择了这款。MS86和MS8260G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两块表太像似了,就像孪生的,,,,,,,,,,,

网友:
硬封的,质量不错,应该能耐用。

网友:
这表多少银子换来的

网友:
130,可以啊!质量扛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块表太像似了,就像孪生的,,,,,,,,,,,

以前就是一家啊,现在分家了而已。没看电路板的元件都一样啊,只是外观稍微变化了点,功能完全一样。

网友B:
胜利VC98+还是多少的一款表气死我了,一个半吊子推荐给当时的小白我,说好用,一垃圾手动表,各种乱跳,还TM100多,实在气不过,一怒之下丢了换了块二手的福禄克15B好了,这表打电阻速度如何。那里买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胜利VC98+还是多少的一款表气死我了,一个半吊子推荐给当时的小白我,说好用,一垃圾手动表,各种乱跳,还T ...

还可以吧,反应还不错,我们同学有一块胜利VC89d,在修电源板时,输出跳变。但是他的表就只有小数点后面第二位跳。我的和另外一位同学的表就跳变厉害。电阻反应还不错。就是测电容很慢。在淘宝上买的。

网友D:
~~ 生意好了也弄个好表玩玩 目前就两块  一个60多 一个30来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可以吧,反应还不错,我们同学有一块胜利VC89d,在修电源板时,输出跳变。但是他的表就只有小数点后面 ...

来个链接和价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~~ 生意好了也弄个好表玩玩 目前就两块  一个60多 一个30来块!

还是弄个福禄克吧。这个屌一点

网友:
已经发给你了。你在你的空间留言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