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80板号QIWY3 LA-8001P短路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15-05-24):
联想Y480板号QIWY3 LA-8001P插上电源,电流指示一跳一跳,同时听到主板上一响一响,把待机芯片的5V断开,测试B+点电压正常,按开机键不开机但电流跳到0.15A上不动了,但PQ303后级只有2V电,求思路

网友:
换换芯片 PU303试试

网友:
还有短路吗

网友:
大短路了吧   还是后继短路了

网友:
有短呀。电池供电。十多V 呀。

网友:
主板打断了吧

网友:
还可以这样修,不错,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短路得好修点吧

网友:
这是大短,烧鸡

网友:
+5valwp短路一般都有哪些造成的?PQ402和PQ404还有PU401依旧短路,是哪的原因呢?

网友:
      后面有短路啊   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