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维实地笔记本--华硕_S101(945)保护隔离电路分析

楼主(2015-05-24):
华硕_S101(945)保护隔离电路分析,仅供学习参考,有问题还请各位大神指出来。

首先,打开图纸,直接输入“CHARGER”找到公共点产生页面(48页)。

A/D_DOCK_IN为适配器输入。经过适配器隔离管PQ11和检流电阻PR1产生公共点AC_BAT_SYS.
PQ11的导通条件:
A/D_DOCK_IN经过PQ11体二极管产生CHG_VCC_20.
CHG_VCC_20经过电阻PR3和电阻PR4分压后流向PQ11的两个管子的G极,PQ11里面的两个管子都为P沟道MOS管,低电平导通。

PR3和PR4要分压,PQ20A和PQ23B都必须导通。
控制这两个MOS管导通的信号是AC_APR_UC和P_ADP_DETEC_10。只有AC_APR_UC和P_ADP_DETEC_10为高,PQ20A和PQ23B才会导通。
首先先看AC_APR_UC的产生条件。

AC_APR_UC是充电芯片MAX8724 SHDN#脚输出,A/D_DOCK_IN经电阻PR59和电阻PR29分压上拉得到的高电平。前提是PQ24要截止。 PQ24的控制信号是CHG_ACOK#_10,这个信号是充电芯片MAX8724 ACOK#脚输出。经CHG_VCC_20上拉得到。
查充电芯片MAX8724数据手册。

ACOK#脚输出的条件为ACIN脚大于1/2REF脚,REF脚电压为4.096V。也就是说ACIN脚的电压要大于2.048V。

ACIN脚是A/D_DOCK_IN经电阻PR20和电阻PR21产生。那么A/D_DOCK_IN电压保守估计要大于6.554V(图纸上标要大于7.5V)。

条件满足后,ACON#脚输出低电平有效,所以把CHG_VCC_20拉低。CHG_ACOK#为低,PQ24A截止。AC_APR_UC为高

再看P_ADP_DETEC_10这个信号。PQ22A导通,P_ADP_DETEC_10要为高。这个信号由三路产生。

先看下面一路

P_ADP_DETEC_10为高,PQ22A就要截止。BAT_LEARN为电池校准,一般情况下都为低,所以PQ22A截止。

再看上面一路

P_ADP_DETEC_10为高,PQ23A要截止,那PQ23A的G极就要为低电平。那P_15VDETEC_10也要为低,说明比较器的负极要大于正极。
查MAX8724的数据手册

负极的MAX8724_LDO(P_ADAIN_IN-_10)为5.4V。
正极是A/D_DOCK_IN经电阻PR80和电阻PR79分压得到,要想正小于负,A/D_DOCK_IN必须小于14.1V。(备注:这是自己算的,图纸上也有标,有点小误差。)这就是过压保护电路。

然后看左边一路

P_ADP_DETEC_10为高,P_9VDETEC_10也要为高,说明比较器的正极要大于负极。  负极的P_ADAIN_IN-_10为5.4V(看过压保护),正极是A/D_DOCK_IN经电阻PR85和电阻PR87分压得到,要想正大于负,A/D_DOCK_IN必须大于10.3V(同样是自己算的)。这就是欠压保护电路。
上述条件满足后,大电流公共点就出来了。

CHG_ACOK#_10为适配器检测信号。插入适配器为低。不插为高。
当CHG_ACOK#_10为低的时候,PQ20B截止,19V直接到PQ2的G极。PQ2截止。所以插上适配器的时候,就会把电池自动隔离开。
当CHG_ACOK#_10为高的时候,PQ20B导通,19V经过电阻PR2和电阻PR55分压后到PQ2的G极,PQ2导通。BAT经过PQ2产生公共点。

以上步骤均为反推,个人认为这样会好理解些,只要当上级条件满足后,下级才会发出。
这个是华硕上网本eeepc,适配器是12V的,高或者低都会有问题。
觉得这个图的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不错,要是有不对的地方,还请各大神指出来哦!

网友A:
帮我们总结了  很好 可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帮我们总结了  很好 可以看看

有问题欢迎指出来

网友B:
不错吗,能修到这个水平

网友C:
对于对点火回路的困惑的朋友有帮助!

网友D:
看的有点晕。。。。

网友:
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

网友E:
"AC_APR_UC是充电芯片MAX8724 SHDN#脚输出"这个错了,是分压作为芯片的开启信号吧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吗,能修到这个水平

只是电路图分析,具体修就不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于对点火回路的困惑的朋友有帮助!叼

是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的有点晕。。。。

是的,反推出来的。是有点晕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"AC_APR_UC是充电芯片MAX8724 SHDN#脚输出"这个错了,是分压作为芯片的开启信号吧、

我就半吊子,谢谢指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就半吊子,谢谢指出来

不会不会 ,楼主一时失误,能把这些逻辑原理分析出来,还那么详细,很棒了

网友G:
分析的很精辟  但是还有些晕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分析的很精辟  但是还有些晕晕的

你反推会好理解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的有点晕。。。。

隔离的话我只记住那两个信号。。。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