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511无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15-05-24):
板号是:6050A2257101-MB-A03故障是: 待机0.05有点偏高,按开关电流上到0.31掉电,无CPU供电输出,首先待机电流偏高,肯定主板是有微短了,用手摸到网卡有点微微发热,把网卡取掉,待机0.01正常了,再触发电流还是上到0.27掉电,无CPU电压出来, TPS51620换过故障依旧?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!

网友A:
兄弟,总得先看供电,开启有不?怎么一开始就把芯片换了呢?

网友B:
SUS_PWRGD有吗?ALL_SYS_PWRGD#电压有吗?CPU_VR_ON有吗?
你确定量了VCORE的供电,控制,输出?
有图纸,还是多看看最后一页的上电时序。不要一味地蛮杀。

后一个电压的控制是前一个电压的输出,记住这点

网友:
天意wx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求助 你一楼就灌水!!!太明显了不扣分都不好意思 !

网友:
先查条件。

网友:
CPU供电最难修啊

网友C:
图上标的开启都有了,你换CPU试了吗

网友D:
今天我也修到了一个H P 511 也是0.2掉电重启,测量发现显卡供电没有 CPU供电没有,换TPS51511后亮机,,是一个长方形的小芯片,

网友E:
大哥,你得把芯片条件查一下吧,你查了总得写出来吧,不然怎么帮你呢?

网友F:
楼主条件查了吗,把测的结果说下

网友:
上下管和电容换下 试试

网友G:
芯片换了之后电压

网友G:
没打完手滑就发了,接着说,芯片换了之后查各脚电压与之前有没有区别,还有电感前后端,上官G级波形是怎样呢,有没有换过U,查过VID

网友:
芯片问题大一些

网友H:
你用示波器抓下波形 应该CPU电压瞬间起来了,不然这个CPU电源IC 的PG怎么会有2.6V呢,如果没有瞬间起来 ,就换个芯片试试吧

网友:
供电 基准 开启

网友I:
应该是通病,直接换那个51511 就好了。那个高温下最爱坏了!

网友:
修好吗,条件满足吗,修好了要说下呀。别没有反馈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哥,你得把芯片条件查一下吧,你查了总得写出来吧,不然怎么帮你呢?

图中标注了

网友:
换芯片了吗你可以试试

网友J:
有点看不懂,图片标的不清楚,下次记得辛苦点打字!

网友:
我觉得是通病,换那个51511 我就修了一个

网友K:
verf不对 直接换芯片

网友:
不查一下周围电路?

网友:
    为什么直接就换芯片啊    供电   开启的电压都有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芯片换了之后电压

芯片换前和换之后都是上面标的那个电压

网友:
哥们  CPU供电在 硬盘接口偏上那个位置 有个51511 直接换吧

网友:
查一下工作条件吧

网友L:
HP511有通病的,试着换一下时钟吧,上次我修了台机器和你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,朋友给我修的,开始是待机偏大,我接手后拆了网卡,OK了,上电0.27掉电,好像我记得当时用示波器打14.318的时钟都有波形,后面是看了论坛上的人说不排除时钟问题,换了个时钟就OK了,直跑亮机,但一直有个阴影在我心里,MD机器修好了拿回去用了一个星期不到,返修了,我朋友说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,CPU都烧了两个了,后面就没找我修了,我为了这个事郁闷死了

网友:
一句没有CPU供电怎么分析  芯片的条件你查了没有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看看下卡供电,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总得先看供电,开启有不?怎么一开始就把芯片换了呢?

大哥,芯片的供电,开启等电压在图中都已标明,换芯片前后都是此电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US_PWRGD有吗?ALL_SYS_PWRGD#电压有吗?CPU_VR_ON有吗?
你确定量了VCORE的供电,控制,输出?
有图纸 ...

这位仁兄:图中即有标明VR_ON都有3.3V电压,那么PWR_GOOD_KBC肯定是有的,还看时序哪里呢?

网友:
条件所需要的电压都有标注有图上,芯片换前和换后都是此电压,怪就怪在VCORE都没输出,PGOOD却有输出了,怪实在是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上标的开启都有了,你换CPU试了吗

CPU真没试过,不过CPU坏了,不至于没CPU电压输出吧,既然你提醒了,我还是找个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今天我也修到了一个H P 511 也是0.2掉电重启,测量发现显卡供电没有 CPU供电没有,换TPS51511后亮机,,是 ...

我这个电压是正常的,PWR_GOOD_KBC都有3.3V,只差CPU电压输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用示波器抓下波形 应该CPU电压瞬间起来了,不然这个CPU电源IC 的PG怎么会有2.6V呢,如果没有瞬间起来 , ...

你说到要点了,但我用示波器不管是单次还是自动都没有瞬间的波形!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应该是通病,直接换那个51511 就好了。那个高温下最爱坏了!

我这个51511输出的电压是正常的,且输出的PG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没打完手滑就发了,接着说,芯片换了之后查各脚电压与之前有没有区别,还有电感前后端,上官G级波形是怎样 ...

芯片换前和换后都是图上标的那个电压,不管是电感前后端还是上下管的G极都没有任何的波形,至于VID真没有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总得先看供电,开启有不?怎么一开始就把芯片换了呢?

我网速慢,开始图子没有出来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总得先看供电,开启有不?怎么一开始就把芯片换了呢?

有没有瞬间波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点看不懂,图片标的不清楚,下次记得辛苦点打字!

看不懂,还得多学习,不过字打多了密密麻麻,一看头都大了,还是图上标来得直观些,不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瞬间波波,

不管是单次抓还是自动都没有任何的波形出来

网友:
故障是网卡烧坏引起的,那么桥也是考虑的对象了,我想CPU这块不要纠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HP511有通病的,试着换一下时钟吧,上次我修了台机器和你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,朋友给我修的,开始是待机偏 ...

感谢兄台提醒,看来怪问题有时候不能按常规思路来修,我换个时钟芯片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verf不对 直接换芯片

芯片换过,既然说我的VERF不对,那么正常是怎样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条件查了吗,把测的结果说下

请看图,谢谢!

网友:
楼主些机修好了不?期待你成功!

网友:
今天有接到一个送修客户511这个机器了,跑0.2不掉电  报价230 报换显卡  要订货  明后天拿 ,,,拆机查了下没有CPU供电,,测条件都正常,没有芯片换,加焊了一下,电流一直往上升到1点3亮机。。。。不知道会不会返修,测试了一下午看电影没有问题,,明天准备给客户打电话取机  如果返修就订芯片   换新的芯片,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,没示波器怎么整

网友:
我遇到了,秒杀。

网友:
至少你得测试cpu供电芯片的供电  开启  ,无短路

网友(2015-06-28):
这台机器客户出不起价,最报放弃了,感谢各位热情的参与讨论!

网友:
谢谢啦   领教了   同志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