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43T-DM1开机到进系统不定时掉电,有时候没亮就掉,已解决

楼主(2015-05-24):
主板型号:DELL G43T-DM1
主板图片:

主板问题:触发掉电,在BIOS下掉电,到滚动条掉电,总之只要触发随时都有可能掉电

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点不亮,我上电试了一下,触发掉电,我换了个电源,结果还是掉电,同行走了,我就把主板拆下来,随手吧电池取了下来,放了放电,在下边点了一下,结果亮了,诶吆,可把我激动的,心想同行也太给面子了吧,这么简单的问题钱就让我给赚了,可是,还没等我笑出来竟然又掉电了,哎呀,心凉了,知道麻烦来了,那么好修同行早就修好了,哪里还轮到我?后来又多试了几次,有时候能到滚动条,有时候不亮就掉电了,那么我就开始“摸”了,看过我的帖子的人应该都知道,我是一个比较喜欢“摸”的人,嘿嘿。可是,摸了一大圈没什么问题呀,那既然摸不出来什么,上表吧,量了一大圈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,也没有什么电压不稳的,我凌乱了,怎么回事?南桥?北桥?CPU座子?都有可能吧,这个南桥是JIR的,没见几个坏的,GB的很容易坏,这个我清楚,那么矛头指向北桥和CPU座子,拿出测775针座子的神奇,带灯测试仪,后来发现上边的灯全亮,怎么按座子和北桥上边的灯都没灭一个,我又凌乱了,这不是逼着我给他换主板呢,可是这是同行拿过来的,就算是换主板也不会在我这里换,还是抽根烟想想“静静”吧,烟也要少抽了,因为涨价了,再仔细查查吧。
想完“静静”之后,也不知道从何查起,就让主板触发掉电再触发一直循环吧,这时候我的手又不听话了,又开始“摸”了,当我摸到声卡芯片的时候,它有那么一丝丝的温度,毫不犹豫直接拆了它,又开始上电,进BIOS等它掉电,可是等了有5分钟没掉,也没管它,就去吃饭了,等吃完饭回来还是在BIOS里边,嘿嘿 ,我笑了,就是声卡的问题。这个声卡是ALC887的,果断找了一个换上,装进机箱。
大家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结束了,你们猜错了,现在还没有结束,只是刚刚开始,容我慢慢给大家道来
装完之后进系统发现没认声卡,设备管理器里边都没有,心想换的声卡是坏的?又吧主板取下来,又找了一个887,装上之后又进系统,发现还是不认,看了他的系统好像是刚装的,我就把系统重新给他做了一下,结果涛声依旧,心里又想尼玛,我的点子也太背了吧,于是年少轻狂的我又把主板取下来,这次我没有又找声卡,而是到论坛里逛了一圈,发现这个板子的通病竟然是内存SPD容易坏,又发现887这个声卡芯片可以用ALC888代换,于是我又找了一个888的声卡芯片换上,可是还是涛声依旧,这个时候我知道不是我点子背,而是不是声卡的问题造成不认声卡,这时候我要拿出必杀技了就是这个东西

大家觉得这本书是不是很眼熟,没错,正是我们【迅维】的台式机必杀技,迅速翻看声卡那一篇

按书上说的去量,1脚有3.3,25脚有5V,基本都正常,关键是第3步,拆掉声卡芯片打5 6 8 10 11脚的阻值,发现5、8、10、11脚阻值都是360左右,只有第6脚是无穷大,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是南桥到声卡之间断线了,那么就从第6脚开始跑线,谁知道,那个信号线太细了,再加上我高度近视,今天又偏偏没带眼睛,只好放弃跑线了,又到论坛找了这个主板的图纸,有图纸就好办多了,发现6脚BIT-CLK到南桥边上一个排阻的第一脚

这时候我打了一下排阻的第一脚的值,360左右,直接飞线吧,省事儿

不知道在途中大家能不能看到我飞的线,还没处理,勿喷,用的是小报警器里边的绝缘线,处理好之后,装好,开机进系统,看到了久违的认新硬件的框框,后来驱动装好,有声音了

到这里整个维修就结束了,最后把这个主板的图纸奉上

网友:
嘿嘿火钳刘明  大力支持"刘德华"

网友:
不错不错,表示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.

网友:
维修很仔细,RN39排阻在这里一般起到声卡芯片对应引脚发出的BIT-CLK信号到南桥之间通讯连接作用,排阻的第一脚的值也可以理解成内部电阻一端的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功夫不错,前途无量呀。

网友:
楼主很给力啊 。  看来你买的那个书没白买啊 。我买了笔记本的 就看了2次。哈哈 。。。  买的时候就是为了以后招徒弟准备的 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技术不错技术不错

网友:
LZ把必杀技也分享下吧,我给你加分哈

网友:
lz  这板是不是   声卡 通信有问题. 所以会掉电啊!

网友:
这种问题 我换了几个芯片以后不行,早就加上了独立的PCI声卡了,折腾不起了,一天几十台主机,一大堆显示器,还有几台本本。

网友:
论坛出的书在实战上派上用场了。

网友:
听得我也是醉了,,,,LZ还是细心  技术高超啊

网友:
楼主技术高超,太给力了。。

网友:
碰到这种板也确实是难修。不过声卡坏引起的断电还真是少见

网友:
两故障呀,一个是声卡芯片坏了,还有就是断线,是吗?

网友:
这种维修精神真是值得学习,现在我想从打印维修机转到主板维修,正在学习。

网友:
不错。有图纸就是好噢

网友:
楼主竟然也有本跟我的一模一样的盖世维修秘集,看来我这功夫还得继续修炼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