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0CC进水机器修复

楼主(2015-05-24):
很久没发帖了,今天一看积分,只剩20几分! 没办法,只能发个小贴蹭点分,还望各位师兄弟不吝赐分
好了,言归正传!
今天下午接到一个华硕机器,X450CC 客户说进水开不了机!二话不说,拆机,一看键盘背面和主板上都有明显的水迹!擦干先!再大致打了下各个电杆,发现有几个阻值只有几欧,也不知道正不正常,但公共点没有短路!先不管它!这机器以前也修过几台!所以大概了解了一些!知道这机器找不到图纸,只有点位可以用!没办法,打开点位!通电,发现没有待机,而且维修电源还发出咯吃咯吃 的声音!很明显,主板还是有轻微的短路!先看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,因为没有图纸,就先找到充电芯片BQ24725A  打开百度搜的PDF 量了下20#,有19v多电压!再量其他脚,发现就只有16#有6v多的电压,其他都没有貌似!快修先,换掉,依旧!吗的,看来不能偷懒了!硬着头皮继续!找到待机芯片,UP1589Q  这新的点位图根本没有表明哪个脚是供电脚,我擦,等于没有点位一样!也可能是我不会用!不管它!细细观察待机部分 ,因为没有图纸,只能凭借经验了!检查芯片外围铜皮较宽的引脚有无19v,测了下,全部没有电压!你妹!再看铜皮,该引脚经过一个电阻与公共点相连,电阻标注1-0,应该是个保险,所以猜测这应该是VIN,量了却并没有电压!看来是主板有地方短路,导致电压没过来!既然这个地方是19v vin 那就直接从电源接口拉个19v电压过来烧鸡!把维修电源限流,烧鸡!最后发现是CPU供电的一组场馆坏了,换了之后,通电,待机出来了,!触发,发现电流上到0.04左右就掉!晕!记得刚拆机的时候发现网卡部分进过水,有水迹,摘掉先, 再触发,电流一路飙升!接上显示屏!完美亮机!进bios看了下,键盘居然还能用!客户运气不错! :lol:lol!再次声明不是什么高技术贴,只为蹭分!:lol:lol:lol :lol

网友A:
维修很仔细,CPU供电的一组场馆坏的话,也会引起保护隔离公共端阻值对地短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维修很仔细,CPU供电的一组场馆坏的话,也会引起保护隔离公共端阻值对地短路。

:lol哇,你发了4000多贴,厉害!

网友C:
楼主  经验高啊   我是看到华硕的鸡鸡就头痛     现在华硕的点位图怎么越来越少了呢

网友D:
修好就是王者!但是公共点的值总得先打下看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好就是王者!但是公共点的值总得先打下看正常不?

说了啊,公共点的阻值是正常的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 经验高啊   我是看到华硕的鸡鸡就头痛     现在华硕的点位图怎么越来越少了呢

:Q华硕现在的机器就是坑货!

网友E:
LZ你电流多大?2A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华硕现在的机器就是坑货!

是的   现在有朋友问机器那个好  我就劝他们 不要华硕    我想到的就是后面 不好修 哈哈哈

网友F:
华硕的机子点不好找。

网友:
华硕的机子点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LZ你电流多大?2A?

哪个电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   现在有朋友问机器那个好  我就劝他们 不要华硕    我想到的就是后面 不好修 哈哈哈

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华硕的机子点不好找。

嗯哪

网友G:
华硕的图纸少的可以忽略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华硕的图纸少的可以忽略,谢谢分享

互相学习进步

网友H:
每次修机遇到得最多的就是华硕进水,死难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每次修机遇到得最多的就是华硕进水,死难修,

是啊

网友I:
看大神发帖写的不错,让我学习了

网友:
缘份啊,昨天我也在修这机,我的是A450X板号一样的吧,,也是进水。也是待机VIN烧坏。不过我这个没有这么好命,修完待机后,上电0.4桥也搞挂了。在等桥中。。。。。希望一切顺利。。待机还是很硬的烧成这样也不烧坏他

网友J:
有时候半天也找不到问题 烦阿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不好维修,每次遇见就很 头疼

网友K:
蹭分就给你呗,都是师兄弟。

网友:
还有有技术的,华硕机器难修

网友L:
你说你蹭分,你楼下的更多人蹭分,什么厉害啊,帖子不错啊。呵呵,都是蹭分一族,我还是给你客观评价吧,我个人认为:故障其实不难维修,重点版主给你精华的用意是你的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,维修步骤值得大家学习,特别是新手。我也觉得版主做的对,这样的帖子也应该给个精华,并不是需要所有高深的新手都看不懂的才是精华,本人技术有限,理论功底不扎实,大多是靠经验维修,对于部分高深的帖子,精华帖子也只能顶个贴,佩服佩服而已了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你说你蹭分,你楼下的更多人蹭分,什么厉害啊,帖子不错啊。呵呵,都是蹭分一族,我还是给你客观评价吧,我 ...

这个精华是系统自动升的吧

网友L:
引用 网友M:
这个精华是系统自动升的吧

会是系统自动吗?系统怎么判断啊。以我的了解,这个维修是主观题,需要认为修改判断的。程序只能判断是或者非。

网友L:
如果真的是程序判断,那大家随便写几个字,发几个图片,不都给精华了。如果是程序判断,总有个标准啊。

网友N:
楼主的经验丰富呀 也是维修大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如果真的是程序判断,那大家随便写几个字,发几个图片,不都给精华了。如果是程序判断,总有个标准啊。

系统也不是傻B啊 这不是标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会是系统自动吗?系统怎么判断啊。以我的了解,这个维修是主观题,需要认为修改判断的。程序只能判断是或 ...

呵呵 具体就不太了解了

网友:
不错再接再励

网友:
能赚到钱就是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   现在有朋友问机器那个好  我就劝他们 不要华硕    我想到的就是后面 不好修 哈哈哈

哈哈,和我一样的想法

网友:
LZ运气真的很不错,我遇到x450cc,x550cc两个都大短烧坏cpu。最后都只能换板

网友:
经验丰富!赞一个!

网友:
还行吧,华硕的机器。

网友O:
ASUS的这种板子 没有图纸修起来有时候很费劲 你的这个幸运!

网友:
lol 进水公共短路,CPU上管坏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,没有图纸也照样秒杀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看大神发帖写的不错,让我学习了

大神不敢当,我只是迅维里的小角色。共同学习进步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时候半天也找不到问题 烦阿

嗯哪,感觉修华硕就需要耐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蹭分就给你呗,都是师兄弟。

多谢这位师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楼主的经验丰富呀 也是维修大佬了

不敢当,迅维的小角色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ASUS的这种板子 没有图纸修起来有时候很费劲 你的这个幸运!

:版主光临,蓬荜生辉!

网友P:
引用 网友B:
哇,你发了4000多贴,厉害!

他是论坛明星你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他是论坛明星你不知道

现在知道了

网友Q:
我有这台一模一样的     BIOS 坏了  LZ  你能帮我发个不   346810205@qq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我有这台一模一样的     BIOS 坏了  LZ  你能帮我发个不

抱歉,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了!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,是维修大佬了!

网友R:
华硕的板子 没图无点位  真他妈不好玩

网友S:
在没图纸  没点位图 楼主维修好了,经验还是不错

网友T:
这个贴是怎么加上精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这个贴是怎么加上精华的

不知道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在没图纸  没点位图 楼主维修好了,经验还是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华硕的板子 没图无点位  真他妈不好玩

是滴

网友:
手上刚好有台这个型号的机器,待机才0.007V,找不到图纸,借你的经验修一下。

网友U:
引用 网友B:
哇,你发了4000多贴,厉害!

那人每贴都会回的,一个灌水高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那人每贴都会回的,一个灌水高手,

可是人家是个高手

网友U:
你从哪里说他是个高手?我从他注册那天就认识他,以前他叫小明,用黄晓明的头像。那号被封了的。你看他的那么多回帖子都说的一些废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你从哪里说他是个高手?我从他注册那天就认识他,以前他叫小明,用黄晓明的头像。那号被封了的。你看他的 ...

网友:
思路清晰。,我也要好好学,努力成为楼主一样的男人

网友(2015-06-23):
引用 网友D:
修好就是王者!但是公共点的值总得先打下看正常不?

嗯,挺好的,高手都是秒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