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15-05-24):
tps51123和51123A究竟能不能通用,T430U
笔记本
用51123换51123A待机电流0.06高了0.02而且5V电感发烫,5V电感前端只有4.7V,但后端5.13V怎么回事?3V的电感前后端电压也不一样。
笔记本

网友:
百分百可用,不用担心

网友:
那为什么待机电流升高,之前是0.044

网友:
这个可以通用的,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吧

网友:
电感两端的电压为什么不一样啊

网友:
电感前端电压和后端电压本来就不一样。 电感前段是方波。 后端是被滤波了的 。电感前段峰峰值能达到30多V呢。

网友:
可是之前没换51123时前后端是一样的。真是怪,不知哪位能解释一下,就算不一样,电感的前端应该高后端应该低吧

网友:
可以通用的,本人亲自试过

网友:
现在5V的电感热,机器能正常启动可是有时候关机时再启动电流在0.3-0.4跳变,5V的电感前端电压也跳变,不一会亮机然后提示温控检测错误就关机了,我想会不会是5V待机的问题,其他电压都正常,究竟什么引起的电感热那

网友:
51123A和51123通用,但是51125A和51125可不通用;

网友:
应该是没焊好吧,在看看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