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5750G无集显供电!!!触发0.64电流,CPU复位都出来了!

楼主(2015-05-24):
宏碁5750G无集显供电!!!触发0.64电流,CPU供电出来了1.15V,从CPU座子引一根线出来,CPU复位1.05V都出来了!,BIOS刷了故障依旧!!CPU换过故障依旧,内存换过故障依旧!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,复位有,SPD有,VREF有,203和204脚都愚0.75V,199脚SPD有3.3V,30脚有1.5V!!!没示波器,测不到内存排阻的波形!我感觉这个电流CPU都没跑码!!不知道啥情况了!!难道要干桥?没思路哦!!

网友A:
不要动不动就干桥,你先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,HM65 以上的芯片组,过了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的

网友B:
LZ说的是GFX电压不出么?
一般GFX是挂在Vcore芯片上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要动不动就干桥,你先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,HM65 以上的芯片组,过了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的

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,复位有,SPD有,VREF有,203和204脚都愚0.75V,199脚SPD有3.3V,30脚有1.5V!!!没示波器,测不到内存排阻的波形!我感觉这个电流C都没跑码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说的是GFX电压不出么?
一般GFX是挂在Vcore芯片上的

是挂在CPU供电芯片上啊~仁宝的板子,电阻没位置号,信号不好查哦!!!难产了了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,复位有,SPD有,VREF有,203和204脚都愚0.75V,199脚SPD有3.3V,30脚有1.5V!!! ...

拔掉内存电流基本一样?

网友D:
先看内存有无波形,没示波器的话。先查显卡的供电,时钟 PG,及16对电容的阻止或许能有一些突破。

网友E:
楼主修好了没有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拔掉内存电流基本一样?

是一样的~~~坑死了,返修的!之前就5V转S0电压那里没出来,控制级没19V,有个电阻腐蚀了,换了就好了,就那里进了一点点水,其他地方都没有了,用了几天,说开不了机了!!回来电流就成这样了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看内存有无波形,没示波器的话。先查显卡的供电,时钟 PG,及16对电容的阻止或许能有一些突破。

这样也可以?这机子独立显卡供电是出来了~

网友:
按照时序自检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啊。

网友:
软启动先初始化PCI-E总线(独立显卡)再南桥初始化,通过SMS总线读取内存进行初始化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是一样的~~~坑死了,返修的!之前就5V转S0电压那里没出来,控制级没19V,有个电阻腐蚀了,换了就好了,就 ...

你再仔细看看板上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,一定要清洗加焊好。

网友:
拿来我给你秒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再仔细看看板上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,一定要清洗加焊好。

没有腐蚀的地方了,用放大镜扫几遍了!!!

网友:
跟着图纸里边的时序来走CPU复位已经出来了!!!

网友:
对着这个板子图纸里的时序图来走!!里边的信号全都正常了!!!PLT_RST#都出来,CPU的复位也有了,就差时钟了~我查了南桥的时钟晶振1M的电阻一边有0.53V另一边0.54V,这算起振了? 也不知道时钟出来了没有!我估计就差这个时钟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修好了没有?

还没有修好,我估计是南桥的问题。。。不知道时钟来了没有!!没示波器不好测

网友:
BIOS刷过了一个德行!!!

网友:
就差换桥了!!!不过换桥咱就扔给同行了!这板子本来就是给同行修的!!

网友:
好经验学习了

luoquan006 -5 这也叫经验??不要灌水!!扣分再说!!

网友:
可能是断线了,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中阿 啊啊

网友F:
看下时序,查条件呀

网友G:
重点查显卡的接口供电都有了不?

网友:
别外,外配接口有问题也会这样不跑的。

网友:
按不跑马来修,感觉很简单,最近雷多,网卡坏可能性大

网友H:
看看过内存了没有  U核心电压要过了内存才出来的

网友I:
还是按照不跑U的思路去修 集显电压是要过了内存才出来的

网友J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28771-1-1.html可以参考一下月饼老是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下时序,查条件呀

按着时序来查!CPU复位电压都出来了啦~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重点查显卡的接口供电都有了不?

U都没跑。。查那里干嘛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看看过内存了没有  U核心电压要过了内存才出来的

没跑U应该是没过内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还是按照不跑U的思路去修 集显电压是要过了内存才出来的

嗯嗯~我试试看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28771-1-1.html可以参考一下月饼老是的帖子

谢谢你的回帖~我去看看~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?干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重点查显卡的接口供电都有了不?

我是说:显卡除了主供电,别外几个供电都有了不?

网友:
内置显示屏没显示,有背光,外接显示可以,是不是也是集显问题?

网友:
新手小白,路过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