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1 开机亮屏出LOGO很慢 开机30秒之后才出LOGO

楼主(2015-05-24):
ibm x201 开机亮屏出LOGO很慢 开机30秒之后才出LOGO   刷过BIOS 一样  风扇开机转一下 所以不报FAN错误 进系统后其它正常  但风扇不转 温度超高也不转  是否有兄弟修过此故障 给指点下

补充内容 (2015-5-25 10:08):
已解决  U17的供电电阻变大 造成的

补充内容 (2015-5-25 10:12):
不好意思 标错了  是U39

网友:
之前就是满吗?还是刷完BISO出现的

网友:
换个风扇试试,可能是风扇坏了导致

网友:
Me version需要烧录

网友:
IBM  出LOGO之前都是在自检   外设之类的都会导致变慢的  楼主可以测试下

网友:
我的机器也是开机很慢 ,是不是那两个20欧的电阻有问题啊,r699 和r708

网友:
x201i
有几个通病呢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BIOS 很难刷。很多都是亮了出现各种问题。比如亮后温度高。风扇不转等问题的。建议多刷

网友:
哪两个电阻

网友:
直接秒杀啊

网友:
楼主的硬盘有没有问题呀

网友:
要是用维修的思路分享出来就更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