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5010英特尔不出3V5V待机电压

楼主(2015-05-24):
送来一台戴尔的N5010故障是进水,进水的面积很大。清理完之后上电测试是5A大短路。找到是5V待机电压上管PC4614短路,取下来之后短路故障没有了,上电源0.2V微短路。不出3V5V待机电压。PU4602(8205B)芯片发热,换芯片后直接没有待机电流。然后测试芯片发现VREG3 VREG5线性电压没有出来,偶然之间把待机5V的上管D极翘起后,线性电压可以出来了,换了5V的上管和下管,还是一样的故障。这是怎么回事?忘高手解答!为什么把5V上管翘起后线性电压就可以出来了。是5V这边有短路吗?测量100多欧。然后还有开启信号ENTRIP1和ENTRIP2电压为0.8V,正常吗?

网友:
感谢回答,看看还需要查找哪些条件!

网友:
查一下5V后继电路,应该是有电路保护了

网友:
     查查5v   后级   应该有短路的

网友:
1 6脚开启0.8V左右正常。很确定。      你PWM  5V对低100多欧 很多不正常。

网友:
那我再找一下5V的后继电路!!!希望能找到,客户有点等不及了。呵呵!

网友:
楼主  很细心  值得我们学习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