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50装不上显卡驱动

楼主(2015-05-24):
dell n4050装不上显卡驱动,显卡换过了,BIOS也刷过了,有那位大侠指点一下

网友:
查下显存1.5V的转换电压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,不行就测一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被拉低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很多都装不上显卡驱动。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A:
楼主要是问题解决了,让小弟也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记得给小弟留个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要是问题解决了,让小弟也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记得给小弟留个言。

是解决了,客户换板去了

网友:
下次直接干显卡供电就好了,不用太麻烦。
这个跟Y470啊,这些一样的,都是显卡供电的错误!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修过ACER双显卡显存坏装不上驱动的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索尼的修过

网友:
我遇到过加焊好了的

网友:
看看显卡有没有缺供电

网友:
今天本人刚接一台,故障一样,正在处理

网友(2015-06-30):
现在在搞一台。 不知道加悍行不行呐,客户在装系统试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