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880G+ REV 6.1没有CPU供电,大家捧个场

楼主(2015-05-24):
今天快下班之际,同行拿过来一块板子,过来就指着板子说这个芯片坏了,我一看是CPU供电IC,而且还是稀有型号,问我能修不能,我说可以!!拿到手一看,已经是二修板子,上家换过一个CPU供电的上官的和桥供电IC!!!!就让他放在这里,他还不乐意,我不管,让老板来搞定!!!!!
就这样,下班回家,查图纸下图纸,虽然在坛子里看到了一些帖子关于这个板子什么什么通病,可是我没有看,我不想看,因为我想先修修看…………
好 了,不罗嗦了,
既然没有CPU供电,AMD的供电时序:内存供电 - VDDA供电-CPU供电-桥供电-总线供电
好,接下来就测量,内存供电1.5V,VDDA供电2.5,先来测量一番这个 IC的供电脚和EN,
VCC 12v   BOOT 12V  EN为0.2,不正常,于是,跑线,跑到这些三极管直接测Q74 G级高电平5V!!!!完全导通啊!!!!,不管了,先把他拆掉,不受控,总可以吧!!拆掉Q74   D级3.3V,出来了,可还是老样子,没有CPU供电………………看来是不能偷懒了…………   于是跑线,这几个三极管的逻辑关系都正确,进高出低,进高出低,进高出低,可是经过这个RN57  103排阻就不正常,按理说 Q69导通,C  E导通,对地了……C级相连排阻的3脚和5脚,并且5脚进,6脚出,6脚相连Q74的G级,难道是又断线??实测,没有短线,失望!!!Q69   C级  与电阻 3脚和5脚是通的,排阻6脚与Q74 G级也是通的!!这里纠结好长时间,最后还是决定换了这个103吧!!!!换了这个103,奇迹出现了,Q74的G级  0V,D级  3.3,装的是假负载,并且复位灯一闪而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赶紧测量供电,CPU  1.5V,北桥 1.25 V ,南桥1.2V, 北桥1.8V,总线1.2,都有了,于是上真U,一路跑码,档内存D4.插上内存,久违的映泰 ,一个大大的《稳》,出来了,此板修复,高手勿喷…………语文功底有限,大家将就看看吧…………这个103电阻应该是内部有短路和断路!!不知道分析的正确不正确,以前老是听人家说映泰103电阻爱坏,今天终于碰到了…………

网友:
LZ凭借个人能力解决了问题,不错

网友A:
也修到过同样的问题  加焊103 OK 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,毕竟这是自己修的第一块没有CPU供电是没有EN,比较经典吧,以前遇到排阻阻值变大的,还没见过排阻有短路的!!!

网友B:
不错,看来底子还是不叫扎实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看来底子还是不叫扎实的

,经验太少了,好多故障,以前都没遇到过

网友D:
楼主  你为什么不早点发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 你为什么不早点发啊

我为什么不早点发??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块板子,可能是运气吧,你该说,客户你为什么不早点送过让我修才对啊!!!!!

网友:
103电阻在这里应该内部出现开路情况,如果是内部短路的话,在断电时候测量本身两端二极管档阻值应该会变为O到十几欧姆,当本身上电工作时候,两端阻值相当于是被短路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修到过同样的问题  加焊103 OK 了

那应该是对应引脚虚焊引起的,断电测量其103本身内部阻值也会发生一点改变。

网友E:
貌似短接一下也可以

网友:
分析完全正确,就是这个电阻没有让代电平过去

网友F:
这个短接G和取下来应该可以正常工作。看看全图这个EN还是所有电都正常才发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貌似短接一下也可以

这里也可以短接5和6脚测试故障,相当于把这两个引脚之间阻值强制短路,当Q69处于截止状态时候,本身C级电压应该为5V左右,这时候排阻工作电压流向就会变为6脚进,5脚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短接G和取下来应该可以正常工作。看看全图这个EN还是所有电都正常才发出?

嗯,这里也可以用镊子短接Q74 GS级两端解决故障,但是这样子做的缺点是CPU供电在主板关机时候不能关闭,这里Q69.Q71,Q76三个NPN类型三极管只要都满足导通条件和5VDUAL和1.5VSUS电压正常产生EN信号工作才会为高电平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也修到过同样的问题  加焊103 OK 了

加焊我怕返修,还是换了为妙,所以就直接换了,103内部应该是有短路吧应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我怕返修,还是换了为妙,所以就直接换了,103内部应该是有短路吧应该

有经验为啥不借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,经验太少了,好多故障,以前都没遇到过

可以了,远程培训都这么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 你为什么不早点发啊

怎么了,吃亏了吧!此类问题没有修好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为什么不早点发??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块板子,可能是运气吧,你该说,客户你为什么不早点送过让我修才 ...

好惨啊    180没了

网友G:
当Q69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时候,本身C级工作电压是由5VDUAL 双路电压经过排阻本身5到6脚中间上拉得到的,当本身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时候,5VDUAL 电压工作应该始终不变,不会被本身导通拉低,因为中间存在RN57排阻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当Q69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时候,本身C级工作电压是由5VDUAL 双路电压经过排阻本身5到6脚中间上拉得到的,当本 ...

分析的很到位,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这个排阻是怎么坏的~~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分析的很到位,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这个排阻是怎么坏的~~

排阻损坏常见现象一般只有本身内部阻值增大或开路,这里排阻损坏只有12V和5VDUAL两组电压工作电流值变大引起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排阻损坏常见现象一般只有本身内部阻值增大或开路,这里排阻损坏只有12V和5VDUAL两组电压工作电流值变大引 ...

那么 排阻进蛋V,出5V怎么理解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么 排阻进蛋V,出5V怎么理解???

5V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一个上拉电压,因为排阻本身具有上拉作用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那么 排阻进蛋V,出5V怎么理解???

5V在这里既可以理解成电源测试点过来的电压,也可以理解成经过排阻内部上拉得到的电压,进来的OV也可以表示Q69C级工作为低电平状态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5V在这里既可以理解成电源测试点过来的电压,也可以理解成经过排阻内部上拉得到的电压,进来的OV也可以表 ...

你还没理解我的意思0V进,5V出这个怎么理解
电阻要么压降,要么上拉,要么分压,可是这个电阻是0V进去的,5V出来的, 如图, 4脚进5V ,等同于上拉, 3脚出,而且3脚和5脚相连,   6脚和5脚相邻, 4脚和6脚没有直接关系,4脚和6脚是间接关系,  5脚0V,6脚 5V,只有一个可能,就是电阻内部有断路和短路,即 5脚和6脚阻值增大,4脚和6脚短路了,你说是么,本来这个电路很好理解,就是因为这个,我犹豫了好久,才换掉这个RN57  103电阻 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你还没理解我的意思0V进,5V出这个怎么理解
电阻要么压降,要么上拉,要么分压,可是这个电阻是0V进去的 ...

你说的也对,这里5和6脚之间阻值在这里应该是10K左右,两个引脚之间阻值增大的话,即排阻内部单个电阻压降值也会增加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你说的也对,这里5和6脚之间阻值在这里应该是10K左右,两个引脚之间阻值增大的话,即排阻内部单个电阻压 ...

你总算理解我说的话了,这个电阻不想华硕的822,就是阻值增大,这个是不但增大,而且内部还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总算理解我说的话了,这个电阻不想华硕的822,就是阻值增大,这个是不但增大,而且内部还短路

你說的內部短路應該是排阻两端二极管档体阻值变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惨啊    180没了

这玩意这么贵吗?

网友:
给我传份图纸谢谢

网友:
传份图纸给我谢谢

网友:
我的图纸就在论坛下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