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人为造成白屏

楼主(2015-05-24):
起初是红屏,同行拿来说事换灯管,四条换上去了,可是人家又白屏了 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 求大神支招

网友:
屏有没有5V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屏线插反或者逻辑板上的保险烧了

网友:
我也估计屏线没插好,

网友:
换一条屏线试一试。

网友:
看屏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测下屏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重点查看屏供电 与屏升压电路

网友:
检查屏供电和屏线插好没

网友:
屏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屏电压不正常还有他拿来的时候红屏有显示吗?再一个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LG麻烦了,,棒子东西搞死人

网友:
LG屏排线 没插好就白屏  楼主使劲插吧  不然就换个排线试下

网友:
按白屏情况查就行

网友:
可能屏供电的保险烧了

网友A:
原因是昨晚下班着急没仔细装  驱动板上面的屏线松了,哎 我也没动那个东东啊

网友:
晃动一下屏线看看有没有反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因是昨晚下班着急没仔细装  驱动板上面的屏线松了,哎 我也没动那个东东啊

靠,都解决了呀?看来是我来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因是昨晚下班着急没仔细装  驱动板上面的屏线松了,哎 我也没动那个东东啊

你拆屏都不拔屏线吗?拔屏线带动了那一边呀!很正常的,下次注意就是了.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会导致白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