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...联想G470进水维修。。。。

楼主(2015-05-24):
前两天接了台G470进水机,不过比较忙一直没怎么看,打发客户走人留电脑。今天刚好不怎么忙,拆机看了一下。不拆不知道,一拆吓了一跳啊!
一看 心都凉了 那么多地方进水。

没办法 为了毛爷爷 麻烦都要上的了  清理干净发现对地值是正常的 不过待机芯片不有个角明显就烧黑了,焊盘线都烧断了
把待机芯片拆下来 换了个上去然后飞跟线搞定(焊工好啊)
然后上电 待机正常了 按了一下开关 电流只跑到0.023就停了一下就掉下来
看来后面很麻烦啊
有电流说明EC 收到开关信号了(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的了) 然后EC 会发出SUSO#给桥
但查到这来 发现没任何反应。看来EC 也有问题啊

换好EC 再次按开关 电流有明显的上升 但很快就掉了下来, 看来这钱不好赚啊。
继续查 既然EC 有发送信号给桥 桥就会开启内存供电等,找到位置测量发现桥并没有发出
SLP_S3#给 EC 说明桥也不行。
马上上BGA 换了个新的HM65芯片,心想这回应该可以开机了吧。(心里有点紧张)
满怀期待的上电,(*脏话*)背坑了。 短路。。。。心里郁闷(焊工不用肯定没问题的)

手头上已经没有HM65的芯片了,只能去找马云了。

第2天芯片到货,又满怀期待的换了一个上去。接上电源发现这回正常了,按了一下开关跑到0.124了(因为没上CPU 跟内存)这回应该八九不离十了

接上CPU 内存 开机,电流一路小跑。心里激动啊 终于有点起色了。跑到1.1多 以为可以开机了 赶紧接上显示器,发现显示器还是黑乎乎的。心情又。。。

检测各大供电 只有集显供电没有(这种情况要么是 CPU BIOS 的问题多)换了CPU 还是一样,又上千能的XWW 下载了个BIOS
又一次满怀期待的开机。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。。。。
写的不好,不要见怪哈!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

网友A:
啧啧  忽然发现最近G470很容易进水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啧啧  忽然发现最近G470很容易进水啊

说明销量好啊

网友:
思路清晰  学习了

网友B:
470进水桥肯定坏  修了N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70进水桥肯定坏  修了N个了

桥也进了不少水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迅维网 ?

网友:
讯维网还是方便很多人啊

网友:
维修靠的就是细心

网友:
楼主,那种QFN焊盘没有的,你怎么飞线。我一直弄不好,焊工不好啊,望指导下步骤。

网友C:
坏了这么多地方,得收贵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坏了这么多地方,得收贵点。

收贵了就不修了,最多收300

网友:
还蛮严重的……能收到钱也不错

网友:
是不是换了桥后就要刷个BIOS?

网友:
那个待机芯片怎么飞的线啊楼主

网友:
坚持下修好了

网友:
进水这么严重啊 ,要先放BGA上烤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