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 e2036v指示灯一直闪烁,没有画面

楼主(2015-05-24):
插上电源显示器指示灯就闪蓝灯,换了驱动板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高压问题???

网友A:
应该不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你改过高压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改过高压?

没改过,电源输出是正常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没改过,电源输出是正常的

怀疑有地方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怀疑有地方短路了

短路了会闪烁...

网友:
我觉得不像短路,倒是想高压,或者灯管,我更相信高压

网友:
量一下,看灯闪时,电压变化不,,,,

网友:
不插屏线试试,看还短不短

网友(点评):
不插屏不闪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

网友C:
开机是会显LOGO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机是会显LOGO吗?

什么都没有,黑屏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同样问题,拆了c436还是不行。求其它方法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太复杂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5v和12v滤波电容

网友:
指示灯闪 一般带不起负载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,,,没有鼓包的也先换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