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05s 求助

楼主(2015-05-24):
来自: 浙江杭州
今天修了一台联想G405S 机器 故障是接电源0.02 按开关电流不变 但是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拆机 量待机供电正常 而且ec旁还有个电感 是1.1v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请高手指教
求助
联想

网友:
次级转换电压没出吧 你这个也没个板号 不好帮忙

网友:
排除基本电压的短路
按照不触发维修 找EC等的条件试试

网友:
来自: 浙江杭州
高手看看 我查了 基本都正常 syson和susp#信号按开关一闪就没了

网友:
这是不触发,查EC条件实在不会查条件的,可以先换EC,不行加焊南桥试试,估计你也不会示波器可以测下晶振有没有压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