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充电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5-24):
图在这里 充30秒后不充了 然后过了差不多30秒后又自动充电 什么情况 不充电的时候用电池 不掉电

网友:
一直这样循环 着  求大神

网友:
波波看总线动作

网友A:
楼主表达得不清楚呀,用电池就不掉电?意思用适配器就会掉?反复循环充电,1、你可以找一个相同的电池换来试试,电池有问题也会导致。2、还是老老实实的测充电芯片的各个条件,然后再详细提问,这样更利于帮你解决问题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表达得不清楚呀,用电池就不掉电?意思用适配器就会掉?反复循环充电,1、你可以找一个相同的电池换来 ...

电池拿掉就会掉电,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电池拿掉就会掉电,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

掉电后PQ48 1和3脚无电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掉电后PQ48 1和3脚无电压

你意思是用外接电源和电池同时用的时候,把电池去掉会掉电?

网友C:
保隔过不完全吧。要确认19V是大电流通过

网友D:
电池拿掉会掉电,你换过适配器试过没有。不要忽略了最简单的问题。最好用HP的原装适配器试

网友:
查询下保护隔离再查充电电路

网友E:
会不会系统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会不会系统问题。

裸版测试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意思是用外接电源和电池同时用的时候,把电池去掉会掉电?

不是 单用电源 就会掉电  电池电源一起用1分钟后自己切换到电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池拿掉会掉电,你换过适配器试过没有。不要忽略了最简单的问题。最好用HP的原装适配器试

换过了 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保隔过不完全吧。要确认19V是大电流通过

就是1角无开启电压 所以3角无电压过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 单用电源 就会掉电  电池电源一起用1分钟后自己切换到电池了

既然是这样,哪你就从外接电源通电查着走,电池可以暂时不管

网友F:
保隔没过,肯定先修保隔,

网友:
保护隔离没有过,那就先修他呀,最后用原装适配器供电再修,看充电芯片的主供电有没有,VDDA线性电压出来没有,再看ACIN出来没有,再看ACOK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保隔没过,肯定先修保隔,

PQ48不导通  1角没20V高电平 怎么修

网友:
求高人分析下

网友G:
电池的问题居多
向来缘浅
你没看我说的问题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池的问题居多
你没看我说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