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A320集成桥温度问题

楼主(2015-05-24):
联想一体机A320 机器 进系统鲁大师检测cpu温度90多度 一直报警 5分钟左右掉电,拆机手摸cpu散热片温度没有鲁大师检测的这么高 不烫手 但是手摸集成桥 温度极高   但是机器集成度很高,集成桥散热紧靠一个薄薄的散热铝片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妙招 降降温~

网友:
可以的话 加一个小风扇呗 这都是设计不合理就这样了 当初厂家设计开始几年没问题 现在用几年就这样的 很多啊 笔记本 华硕K40就是一个案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