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盘数据恢复怎么弄???

楼主(2015-05-24):
开盘数据恢复怎么弄???各位分享一下

网友:
开盘是需要无尘的,而且不是随便就能上的

网友:
开盘需要无尘间或无尘箱,再加上PC3000等等工具,不是随便就可以开盘的。

网友A:
找个一样的硬盘把坏的硬盘盘片放在好的硬盘上,风险很大

网友:
开盘需要在无尘的条件下, 想开盘恢复数据,必须要相同的磁头才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一样的硬盘把坏的硬盘盘片放在好的硬盘上,风险很大

哥,这样不好吧  盘片有资料,换了还教数据恢复吗

网友:
所谓开盘,其实,有点像人动手术,把肚子划开,需要的条件,第一就是一个无尘间---就像动手术额手术室,第二就是需要匹配的配件-----就像合适的心脏肝脏,第三就是要技术合格-----就像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