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红米1S认无SD卡

楼主(2015-05-24):
去年买的红米1S,用一阵子就认不到内存卡。这时换张新的卡就能用上一个多月,然后就又认不到了,但是内存卡拿到别的
手机
上却是好的。再买一张新卡换上又好了,但一个多月后又不行了!!!如此反复,这红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!!!!!
手机

网友:
来自: 甘肃兰州
针脚接触有问题

网友:
你认不到卡,有没有关机啊,我的有时也会,但不是经常。一般关机后,把电池扣掉,拿出内存卡找个橡皮擦擦下。再装回去,一般都能解决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有时候是这样

网友(2015-06-24):
每次不行的时候就得把内存卡拿 到读卡器上,去连接电脑,然后格式化后就行了,大概一个月一次,无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