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们刷biso这个怎么选择的??

楼主(2015-05-24):
师傅不告诉我,叫我自己学,刚有台联想z475  我刷了biso  不触发了。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刷了

网友A:
你的BIOS什么型号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BIOS什么型号。。

25x40bvsIG

网友:
25x40bv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BIOS什么型号。。

512k的,你刷了EC的?原来什么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12k的,你刷了EC的?原来什么问题?

原来没有cpu供电,电流到0.35就不动了,,现在刷了,不触发了

网友B:
再刷回去,不出CPU供电,我觉得你的跟BIOS应该没关系。换CPU试了吗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,你先查有没有开启信号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再刷回去,不出CPU供电,我觉得你的跟BIOS应该没关系。换CPU试了吗

现在刷回去 就不触发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刷回去 就不触发了。。

那你现在故障扩大化了,BIOS没刷对,重新下载一个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你现在故障扩大化了,BIOS没刷对,重新下载一个试试

哎,,老火啊。明天被骂死

网友:
选25X40BV SOIC8就好, 可能BIOS不对。重新下载BIOS资料看下。 刷完校验下数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哎,,老火啊。明天被骂死

BIOS脚位要选对,器件选对,型号选对。是找的25X40BV刷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脚位要选对,器件选对,型号选对。是找的25X40BV刷的吗

8脚  型号选的25X40BV

网友:
刷之前备份了吗?

网友:
BIOS不对也刷不上

网友:
可能出现其他故障了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这个芯片上面的型号是多少,应该是25xxxxx之类的,自己看看,有问题再说,
一般选的是W25Xxxxx @soicb

网友:
你的什么编程器 找个正常的BIOS文件再刷回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现在故障扩大化了,BIOS没刷对,重新下载一个试试

我也刚学习刷BIOS,用的是38的那个垃圾编程器,刚开始也比较生疏,不过我是先备份后用winhex打开,和编程器读出来的对比,没有问题我在把新的刷进去,这样防止失误了没法恢复,昨天刷了40多个 都成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