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大家帮我看看这款苹果A1286是不是屏幕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24):
如题,朋友送来两台要修的笔记本,一台康柏的,直接换主板,没什么好讲的,另一台苹果拿不定注意了,
型号是MACBOOK PRO A1286  CPU  I5   4G内存(其中一根好像被上家换成威刚的了),
开机有声音,但屏幕是花的,但也好像不是显卡的问题,因为不是正常的花屏,第一感觉是屏幕坏了,于是报价了,可是客户说是显卡的问题,
不敢贸然购屏,所以请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不是屏幕坏了,下面是图片

网友:
用外接试试,看情况如何。你得有专用接口数据线。

网友:
先从雷电口外接下看是否类似,显卡可能性大些。

网友A:
外接一下试一试,还花就是显卡那边的事,拆机测一下关键测试点的电压,电流,波形等等

网友:
先外接显示器试试,应该是显卡问题!

网友:
拆机测一下关键测试点的电压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?

网友B:
如果没有接口也没关系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吗

网友C:
先换根屏线吧。

网友:
感觉是屏 的问题 最好拆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换根屏线吧。

如果是屏或线的问题就直接换屏总成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没有接口也没关系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吗

开机就有声音,至于能不能进系统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一下试一试,还花就是显卡那边的事,拆机测一下关键测试点的电压,电流,波形等等

没有转接的,

网友D:
a1286的显卡坏的多,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

网友:
这种情况要检查啊,关乎显卡,屏,屏线,期待楼主的答案啊

网友E:
显卡的问题,你这个机器是不是不接电池不开机,

网友F:
苹果这玩意,我感觉 还是先吹一下显卡试试。因为要换屏或屏线试的话太麻烦了   那玻璃是真心烦啊 稍微一不注意就boom~

网友:
屏的可能性药大一些但也不排除显卡坏  可以先加热显卡排除

网友:
90%是显卡问题,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故障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修了才知道了

网友:
买个苹果VGA转接卡外接显示器看还不花不花,显卡坏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是显卡

网友:
吹显卡比较容易,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四颗显存一起换 从料板拆 淘宝买的不靠谱

网友:
这个  好规律  不像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拿下内屏线,然后就外接一目了然了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购买一根外接转VGA的转换线,先试试外接,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好经验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显卡的问题,你这个机器是不是不接电池不开机,

电池拔了能开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1286的显卡坏的多,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

显卡在别的地方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苹果这玩意,我感觉 还是先吹一下显卡试试。因为要换屏或屏线试的话太麻烦了   那玻璃是真心烦啊 稍微一不 ...

是的,所发不敢贸然购屏,不然就亏了

网友:
先从雷电口外接下看是否类似,显卡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百分之70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这货显卡显存一起坏

网友:
这货显卡显存一起坏 一起换了吧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有,

网友:
楼主还是可以搞显卡看看的

网友:
苹果的显卡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