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改通用模块。小白求教育...

楼主(2015-05-24):
      显示器指示灯闪烁,没图像,灯管测试都没问,直接换上高压板。。。。。。,故障依旧,于是量电源输出。12V,5V无输出。换开关管后有电压,但是电压跳变,然后又换了431.817.50F电容还是12V5V电压跳变 ,电源IC是63a23,没有!前两天看改通用模块的帖子所以想试着改一下,看有用没通用模块的链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76697-1-1.html
      查半天资料,3脚热接地没明白啥意思,好吧,我真是小白。电源IC是6脚的红色我接的是第5脚不知道接对没
线接开关管D极,这个应该没问题,绿线接的大电容正极,黑级接大电容负极

接好之后串了个105W的节能灯...以前开网店拍照用的补光灯。
问题来了。。通电后为什么灯泡一闪一闪的?
12V和5V输正常了。但是开关信号为什么没电压?是不是哪里接错了?
      ...初中毕业,文笔渣到死,大神们将就着看...

补充内容 (2015-5-25 22:23):
刚才又试了一下。接驱动板和高压板后电压正常。按下开关后,12电压从0-16跳变。5V电压3-5跳变。是模块带不起负载还是什么原因

补充内容 (2015-5-25 22:28):
按下开关后有哒。。哒。。。哒。。的声音

网友A:
你所说的3脚接地,意思就是说光电耦合器的3脚和大电容的负极是相通的。

网友B:
如果你确定 你的线是接好了(最好 来张图片看看)  那就开始找驱动板的问题    看看问题是不是驱动板引起的没有ON电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确定 你的线是接好了(最好 来张图片看看)  那就开始找驱动板的问题    看看问题是不是驱动板引起的 ...

你没注意看题吧,本身电源板12v、5v没有输出,开始就找驱动板也不是根本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看看12v怎么没有的在换件吧,不然容易损坏新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注意看题吧,本身电源板12v、5v没有输出,开始就找驱动板也不是根本的问题。

看了 他说改过模块后 5V 12V出来了  就是没有开关电压  无法开启   呵呵  版主 也要看题哦  呵呵

网友C:
断开5伏负载看看正常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所说的3脚接地,意思就是说光电耦合器的3脚和大电容的负极是相通的。

这个一般正常的话是本来就接地的对吧,如果不通的话就飞根线?如果不接地的话会有什么后果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确定 你的线是接好了(最好 来张图片看看)  那就开始找驱动板的问题    看看问题是不是驱动板引起的 ...

高压已经断开了,,,一开始以为是高压的问题直接把高压的IC扔了。。我还找电源板上的开关信号干啥,我都被自己蠢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开5伏负载看看正常不

现在是无负载正常,接上高压和驱动,按下开关后,电压跳变。能确定驱动板没问题,因为我之前用通用电源板改过。可以点亮屏,使用没有任何问题,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板上,,。
接驱动板和高压板后电压正常。按下开关后,12电压从0-16跳变。5V电压3-5跳变。是模块带不起负载还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一般正常的话是本来就接地的对吧,如果不通的话就飞根线?如果不接地的话会有什么后果?

飞根线可以啊,但是把3脚外围连接的元件要断开。

网友:
热地是大电空负极,这个模块很容易更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高压已经断开了,,,一开始以为是高压的问题直接把高压的IC扔了。。我还找电源板上的开关信号干啥,我都 ...

这种模块也不是万能的  也是有几款不行的  我遇到过有三星板不行的

网友:
看通用模块的供电脚是不是接在整流二极管和限流电阻的后面。如果没限流电阻,就会出现这种带不起负载的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