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p67-le主板上的电容被我弄掉了一个 能换吗?

楼主(2015-05-25):
就是图片上红圈标记的这个,
现在开机时正常的 一般用用看网页什么的也没问题,
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老说显示器停止响应,然后黑屏
请问是这个电容掉了的原因吗?这个电容是干嘛用的呢?
我是纯新手 恳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总线供电的电容,找个相同的补上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能是的哦

网友:
  可以的,找个大小一样,容量一样的补上。OK

网友:
2楼说的很对 换上 没错

网友:
电解电容,滤波用的。

网友:
楼主是做维修的吗?电容当然能换。

网友:
换个一样的就行……至于黑屏等你换好再说吧

网友:
找个固态电容换上,同容量的同伏的就可以

网友:
最好还是找个一样的电容换上去!!!

网友:
找个同容量的同型号的换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桥供电滤波的,加上去,上面那一个管子才是总线。

网友:
可能是总线供电的,找一个固态电容换上去就可以了,但要注意电容的耐压和容量一定要等于或大于现在掉的电容才可以

网友:
这个是固态电容,固态有真固态和假固态,我的头像就是假固态。找一样电压容量的固态换上就行,注意正负极。

网友:
      换个一样大的

网友:
对楼主表示怀疑,是不是搞维修的?

网友:
楼主找块料板直接更换

网友:
不换拆掉也行,也不差这一个.

网友:
换电容的时候注意一下电容的耐压大于等于就行

网友:
可以的,找个大小一样

网友:
呵呵 找个电容放上去看看

网友:
换一个一摸样的电容

网友:
找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换上去就OK了。。。。这个还问啊,,崩溃啊、、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电容补上就行了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找个规格相同的就行了,楼主你是专门玩游戏的吧,一般小白都知道的啊

网友:
旧板上弄一个上去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就行。

网友:
电容随便换了,又没要求

网友:
最好是找个同规格的电容先换上!

网友:
换个一样的 至于黑屏只有等换好再说

网友:
4V 560 2.5V 820 都可以

网友:
可以换的,找个规格一样子的电容换上去

网友:
找个参数一样的就上去了

网友:
储能。耦合旁路等

网友:
换个电容,耐压一样的就行了。不是固态也行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电容换上去就行了,我这算混分吗~~

网友:
楼主有修好吗?是电容问题?

网友:
电容还会出现问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