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PU供电芯片型号

楼主(2015-05-25):
七彩虹CF-G6-MX Series2.3主板CPU供电没有,主板上的字迹模糊,看不清,求具体型号

网友:
好像没图纸,,不好找具体型号!!

网友:
看其它修客有相同的板没有,不然就只有找图纸看了

网友:
先在论坛找找,或者上某宝咨询一下

网友:
酒精洗刷一下,吹干,手机拍个照,放大。可能看得到。

网友:
找到了RT8859M

网友:
这个芯片坏的相当多啊,H61里面很多 这种芯片了现在,很多没有CPU供电,纠结于DVD DVDG这两个电压 我也研究过大半天,,

网友:
上官网,查下。

网友:
RT8859这种芯片,很好找。

网友:
无CPU供电,先逆序查VTT,后查内存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