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屏短路

楼主(2015-05-25):
显示器型号VA1948A-LED  显示器故障指示灯一闪一闪,按开关没任何反应。怀疑驱动板问题 换了一块驱动板,还是一样的故障。 把驱动板上的屏线与屏接口分开 白光是可以亮的 现在确定是屏的问题  哪位大师修过  指点一二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的屏,测一些贴片电容看断不断路

网友:
这个 不是屏的问题  也不似驱动板的问题     问题 出在电源板上

网友:
改个通用电源板上去 看看

网友:
屏 不是短路的

网友:
以你这样的方法判断屏的好坏是不可行的,就算屏没有问题,你不接屏线一样会白屏的。你要测试屏的好坏最好的方法。
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换的驱动板一样的,还是通用的板子?

网友:
测量下逻辑板的各电压吧。

网友:
找个好的驱动板套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驱动板是新买的  电源板是没问题的  确定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三星屏电容爱坏

网友A:
对,短路的话就保护了是不?

网友:
用通用点屏套件点下屏,就晓得是不是屏的问题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,短路的话就保护了是不?

这种故障明显是带不起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