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18可以改散热器吗

楼主(2015-05-25):
三星R18散热器
经常坏,改为常转后需经常给风扇加油,拆机太麻烦!最近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开不了机(开机时电源灯闪一下就掉电不开机)。隔一个月就拆机修理,怎样才能彻底解决?求大侠帮帮忙!!

网友:
r18还没见到散热器坏的

网友:
散热片很少坏的。。你那是风扇问题吧!

网友:
直接购一个原装的啊

网友:
楼主买的是山寨版的吗?买原装的。

网友:
这机器散热器坏的多好不好?

网友:
风扇需要经常加油,用过一段时间后会不开机,拆机后能开机,怀疑是不是有短路或漏电的地方

网友A:
我以前遇到过,这种问题

网友:
三星的机器就是特么的懒!

网友:
哎,现在的电脑不好修啊,动不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遇到过,这种问题

请问你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看来又是一位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