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路由器固定信道解决大多数无线不稳定

楼主(2015-05-25):
很多人知道路由器重启,升级固件,可能没注意固定信道的神奇作用,尤其是周围多信道冲突时,固定一个信道,修改一个空闲的信道能解决众多苹果三星连接问题。
路由器

网友:
这个这么神奇啊,真的没有注意到过

网友:
路由器用久了出现 不稳定 掉线 网速慢 与这个无关吧

网友:
一般与售后电话联系都可以的啊,楼主是不是专业搞路由器的

网友:
这个很稀奇么?

网友:
固定信道在无线桥接见过,冲突这种事跟IP有关,信道还真的没见过,映射MAC IP就可以很稳定的上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