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:
反插屏线 烧毁 液晶lvds解码芯片,造成屏幕画质变差,有 ...
[LG]
反插屏线 烧毁 液晶lvds解码芯片,造成屏幕画质变差,有均匀的竖条。

网友(2015-05-25):
求问20寸和21.5寸芯片通用吗?
LG.DISPLAY L005 和 TL2322ML-C
芯片

网友:
现在 芯片对应屏线接口 123脚阻止无穷大

网友:
一般都不通用的,有些芯片型号一样也不行,有些芯片内部带程序的。你可以找一个一样的屏来拆件吧。

网友:
最好用样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