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EP45-UD3L,REV:1,.0双BIOS

楼主(2015-05-25):
此BIOS可放心下载,亲测可用

网友:
.........正常情况下就是这两个BIOS是一样的!!

网友A:
分享了就是贡献了,不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了就是贡献了,不是吗?

感谢你的支持

网友:
先藏了,以后再用

网友:
正好用到,收藏了

网友B:
主  bios  和   副BISO不一样吗?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主  bios  和   副BISO不一样吗????

技嘉主板的双BIOS是一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技嘉主板的双BIOS是一样的

哦  谢谢解答     那么除了技嘉其他主板的双BIOS也都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  谢谢解答     那么除了技嘉其他主板的双BIOS也都一样吗?

如果是双BIOS应该是一样的,主BIOS损坏或者病毒攻击了,副的BIOS负责恢复。

网友D:
这种BIOS在论坛上下载太浪费下载分了,我一般都是去官网下载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种BIOS在论坛上下载太浪费下载分了,我一般都是去官网下载的

10个点,确实太浪费了,不过官网的有的查不到,还是坛里全,

网友:
我一般遇到自己没有的,而且常用的我都备份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0个点,确实太浪费了,不过官网的有的查不到,还是坛里全,

原来如此,技嘉的主板BIOS是比较容易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