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c 开机无显

楼主(2015-05-25):
e430c 开机无显,之前刷了BIOS后亮机了,但进系统卡死,进不了系统,然后再刷,结果不亮了,听说可以拆U6只写U5,有人试过成功吗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刷程序之前动过显卡吗 如果动过 可能是显卡问题 如果没有动过 还是 继续 找程 你说的只刷一个没有试过

网友:
是不是BOIS版本问题,或者硬盘坏道!!!

网友:
两个一起刷。。。

网友:
这机器遇到过一次,比较坑。。

网友:
再问下楼主修好了吗
??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还有问题

网友:
检查一下BIOS版本,没刷错吧

网友:
BIOS吧,多刷几个试试啊

网友:
再找个 bios 刷一下...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看来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:
我最怕E40,你这个没黑胶吧

网友:
我也在修e430c用适配器掉电的 用电池一切正常 2个一起插一会就不充电 但待机都正常 郁闷死了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 卡dind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