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(PHILIPS)]
飞利浦236v3L ,大神来看看啊

楼主(2015-05-25):
这是什么情况啊 急 急 急

网友A:
恢复下出厂就好了
长按复位键十几秒就好了

网友B:
先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行   然后刷个程序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恢复下出厂就好了
长按复位键十几秒就好了

哪个是复位啊,几个都按了没用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行   然后刷个程序看看

字小的看不清,找半天没看到出厂在哪

网友:
分辨率不对了,按下自动调节或复位。

网友:
这只是一个显示器把,看样子有点像程序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字小的看不清,找半天没看到出厂在哪

那你就找个程序 刷刷   程序的可能比较大

网友:
屏坏了吧.要不就是驱动板

网友:
有相同显示器的话,尝试刷一下码片

网友:
刷程序试试吧。

网友:
谁有程序发个啊

网友:
程序问题居多

网友:
好像程序出了问题

网友:
四屏很适合炒股

网友:
关机情况下按住菜单+自动调整 在开机  显示桌面后再按菜单 可进入工厂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