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va1948a-led 不定时黑屏,刷程序,不行,换程序块,有问题??

楼主(2015-05-25):
原来是2M 256K (25l020) 换了4M的刷程序怎么错误呢?098: 芯片校验错误,起始位置:0x0。
099: 校验失败,用时:0.018秒。
100: 写入错误,操作终止。
芯片
黑屏

网友:
091: SPI Flash : WINBOND W25X40 512K
092: 状态寄存器值:0x00
093: 开始写入芯片......
094: 自动擦除.......
095: 正在写入.......
096: 写入成功,用时:68.34秒。
097: 自动校验...
098: 芯片校验错误,起始位置:0x0。
099: 校验失败,用时:0.018秒。
100: 写入错误,操作终止。

网友:
芯片坏了吗?

网友:
换个别的数据刷刷看

网友:
换一芯片再刷刷看。

网友:
可能是芯片写入了保护吧,要解密一下呗。

网友:
芯片型号对吗跟原机一样吗

网友:
找个好一点的编程器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