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给个 西数固件生成器 谢谢

楼主(2015-05-25):
谁能给个  西数固件生成器 谢谢

网友:
*脏话*  固件生成器这么牛  都有这种东东了   怎么个生成发

网友:
没听说过啊,有的话同求

网友:
有这个东西  不过很贵  最便宜的 也要1.5w

网友:
咱论坛有牛人吧  给个吧

网友(2015-06-26):
有这种工具吗?

网友:
看来没文件真可怕呀,比西数工程师还牛B,有这种工具,WD不用请工程师编写模块了

网友:
没听说过,这个生成器一般在PE下有个修复的,没听过还有这个

网友:
楼主想要的话,真的可以做一个,价格要给得起,方法很简单,下完整的西数固件,然后做成软件,只要输入型号,就能调出固件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