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3500418AS 这种盘除了看型号,固件好,PCB板号 还有产地之外

楼主(2015-05-25):
表面的标签是假标的ST情况下 ST3500418AS 这种盘除了看型号,固件好,PCB板号 还有产地之外,还能看什么地方来找一样的磁头?例如说ROM之类的

网友:
不不不不不知道

网友A:
兄弟小心灌水哦,握手问好。

网友:
还真不会,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标签能做假,固件不好做假,一个CTRL+L即可获得此盘详细信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小心灌水哦,握手问好。

固件也应该可以看啊

网友:
高手出来支一招,学习学习

网友(2015-06-27):
盘屁股上有个SN号 前三位一样   前4位一样更好  ROM用WINHEX 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