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 开机报警

楼主(2015-05-25):
  开机报警好几声一个循环  第二次报警1长2段   有说显卡的 有说BIOS的    到底是什么啊   让小弟怎么修啊

网友:
楼主还是考虑BIOS

网友:
这款bios 坏的 几率大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看来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A:
一长两短是不过内存~~~可以刷一下BIOS

网友:
刷BIOS试试。

网友:
先从简单的来 刷bios,如果不行就换北桥,   我遇到过一个  最后换北桥就好

网友:
一个个试呗 反正也不会没准就蒙上了呢

网友:
先给BIOS放个电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长两短是不过内存~~~可以刷一下BIOS

大哥  一长两短是显卡坏了。!

网友:
楼主去吹显卡吧     一长两短显卡报警。

网友:
BIOS问题 楼主可以刷刷看

网友:
x200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集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  一长两短是显卡坏了。!

x200 有显卡吗?

网友:
内存没过,先查供电是否满足

网友:
BIOS问题的多。。

网友:
还是给专业的师傅修好。。

网友:
以免你扩大故障。。

网友:
集显算不算?  如果是集显就换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