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问题? 显示器原BIOS片是2M ,我换个4M的怎么不行呢?

楼主(2015-05-25):
如题,   原片是25f020,  机器是  优派Va1948A-LED  ,找不到一样的,就找个,大点的, 刷上不行,如下提示 :41:  SPI Flash : WINBOND W25X40 512K
142:  状态寄存器值:0x00
143:  开始写入芯片......
144:  自动擦除.......
145:  正在写入.......
146:  写入成功,用时:69.64秒。
147:  自动校验...
148:  芯片校验错误,起始位置:0x0。
149:  校验失败,用时:0.02秒。
150:  写入错误,操作终止。

网友:
这是原片:7:  当前所选:A25L020,容量:2M位,256K字节。
008:  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OK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
009:  引脚接触良好。
010:  芯片ID校验正确。
011:  开始读取芯片......
012:  状态寄存器1数值:0x1C 。
013:  读取成功,用时:0.399秒。
014:  自动校验...
015:  校验成功,用时:0.404秒。
016: 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:16位_0x3D21 ,32位_0x02753D21 ;
017:  用时:0.825秒,平均速率635500字节/秒。
018:  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OK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