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6X不出集显供电

楼主(2015-05-25):
所有供电都有了,集显供电死活不出,换cpu,换内存,刷bios,干桥,干显卡,换供电芯片,还是不行!求解

网友A:
看你都是在盲修 检查集显供电条件哈

网友:
看下过内存没有,按不跑码来修

网友:
亲。您的机子是不是联想的。嘿嘿。。。。B系列或者V 系列的呀。这垃圾机。换个U看看吧

网友:
换桥吧。集显不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桥。或者CPU坏

网友B:
集显供电不是跑码过了内存以后才出来的么· · ·应该去看看复位 有没有··内存 过了没有 看看内存的条件满足了没· ·本人没示波器 所以常年用这个办法判断内存过没过··或者拔掉内存看电流 跟插上内存的电流是不是一样的··

网友:
集显要过内存才会去来的!先看看有没有过内存

网友:
楼主比我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都是在盲修 检查集显供电条件哈

理论上自检过内存跑码后,cpu会再次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来开启集显供电。

网友:
实地出来的还会问这样的问题,感觉上课没认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集显供电不是跑码过了内存以后才出来的么· · ·应该去看看复位 有没有··内存 过了没有 看看内存的条件 ...

内存应该是过了,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不一样。

网友:
是什么机器型号和板号?

网友:
内存都过了  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CPU的供电开启SVID你都看了吗

网友:
看看转换电压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