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联想芯片lenovo lc272h5 芯片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25):
联想芯片lenovo lc272h5 其他都正常 就25 26无电压 故障和这个一抹一样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13685
是不是断定 这个lenovo lc272h5 芯片坏掉了 (现在的问题是3v 5v 偏低 3v 1.6 5v 1.8)
芯片

网友:
这个芯片很没接触到,

网友:
就是ibm的 那个 pmh 芯片 一样的类似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看来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:
直接的方法就是找料板更换么

网友(2023-10-27):
这芯片还有个奇怪的工能31脚把电压拉没了,没对地,有阻值。而且会引起量板层线路的通断,以为是板层线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