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z77板子奇怪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5-25):
华擎z77极限4板子,处理器i3 3220,最近半个月才出现的问题,加独显的情况下只要热启动就无法点亮。不管是进bios保存设置后重启,还是进系统后重启,或者主板重启按钮直接重启。都没有独显输出
经测试,此时只有集显输出了,集显进系统后设备里面没有独显。换过多块显卡测试都一样毛病。

但关机后,冷启动都没有任何问题。进系统跑各种测试都没问题。只用集显的情况下也没这个问题。

因此来论坛求教大哥。给指点一下迷津。谢谢。

补充内容 (2015-6-5 07:04):
最后刷了个bios就好了

网友A:
还真没遇到过,可能是有什么元件热稳定性不好。

网友B:
电源功率不够,所以重启时点不亮,你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就行

网友C:
在之前的双板主板里面出现这个问题一个是BIOS,二个是时钟芯片问题会导致,请刷个BIOS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真没遇到过,可能是有什么元件热稳定性不好。

哪怕开机刚点亮几秒钟,我按主板重启键也不能继续独显点亮了。

或者关机后立马按电源键开机都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功率不够,所以重启时点不亮,你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就行

应该不是的吧。现在用的安泰克bp430,显卡gts250,,6570,gtx650,6850,各种卡都试过。冷启动随便用都没问题。就是重启不行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之前的双板主板里面出现这个问题一个是BIOS,二个是时钟芯片问题会导致,请刷个BIOS试试。

我先回去刷新bios试试。。。

网友D:
独立显卡是外置供电的吗??如果是,建议换个电源试一试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独立显卡是外置供电的吗??如果是,建议换个电源试一试。。。

最后刷了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一般遇上一些莫明其妙的现象,我都是先上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刷上,顺便看看新BIOS修复了一些什么BUG,做到心中有数。曾经遇上一片映泰的主板外插显卡,安装驱动后分辨率颜色上不去,只有800X600 256色,但集显正常。后来也是通过刷BIOS解决的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