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5110大短一例

楼主(2015-05-25):
今天接到一台N5110机器,客户反应插上适配器指示灯就灭了,这是主板有短路的故障,用维修电源测试,瞬间短路电流可以达到5A,用电流烧鸡大法,电源调到10V左右给主板通电,短路电流在1A左右迅速摸主板电容,场管等容易短路的原件。最后发现场管PU9203发热,

PU9202和PU9204,PU9203和PU9205两对对管,有的需要正对更换,看实际情况。这种贴片场管要备点了,可以找270724589芯片专卖购买,一个2元,更换PU9203后待机正常,开机OK.,如果有遇到同样故障的可以先确定这个部位,可能能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铁壳场管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    是的   这乌龟壳的确爱坏

网友:
嗯  技术可以的

网友:
铁壳伤心的铁壳

网友:
这就是传送中的乌龟壳。

网友:
10V不高吗?楼主不怕扩大故障吗?要从0V慢慢升压烧的。

网友:
论坛上换这种管子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

网友:
这个修到横多就是这个了

网友:
铁壳管子烧的多。要一对换。DELL的电容也爱坏。

网友:
凡是主板带这乌龟壳的都爱坏,

网友:
也好,正是有了这种管子,我们多修了好多机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……  短路修好了 ,换了个乌龟,现在是屏暗,查屏供电正常,19,3.3正常,屏信号BLON_out无3.3,直飞3.3不管用……不知道怎么办

网友:
这种管子持别愛坏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(2017-07-14):
铁壳场馆确实比较爱坏的,换个试试

网友:
这是典型的烧“鸡”大法,正规适配器一般于大电流就保护(电源灯灭)。楼主的方法有点不妥(我认为),外接电源电压应该从0V慢慢调,但达到1-2W的功耗时,一般手摸到有发热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