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P4-SP电源不启动故障维修

楼主(2015-05-25):
故障直观现象:
带模拟负载加电,无反应。
初步排查过程:
1、一次侧,保险未爆,滤波电容电压正常,开关管问题暂时可以排除。
2、二次侧,先测副电源,空载3.5伏左右,带模拟负载后,降为0.7V左右。
则先排查副电源故障再说。
1、焊下ka431,用本坛子大神提供的简易方法测,正常。
2、在没有ka431的情况下,用两块万用表测光耦,感觉正常。
3、副电源二次侧电路很简单,元件很少,又把几个关键元件拆下来测,都正常,因此只能先查副电源一次侧。
4、副电源一次侧采用EM311Z集成电路,测其2脚(电源脚)的电压,发现从8伏到11伏左右波动。再拆下跟2脚连接的滤波电容(25V47UF)测量,发现容量才35UF左右。
5、更换该滤波电容,测2脚电压,为12V正常。
6、带模拟负载加电,电源启动,测各输出电压,正常。

另外,吐槽下这种电源,外表看着高大上,其实还是比较垃圾,特别是那个大风扇,用不了多久,就有可能有噪音甚至不转。这台也一样,风扇一点都转不动了,拆开看,里面加的不知道什么润滑油,都炭化了。好不容易把炭化的润滑油清理掉,又加上二硫化钼润滑油,才把风扇弄好。

网友A:
此类风扇有定期保养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此类风扇有定期保养得

感觉还是润滑油的问题,用了好的润滑油,这类风扇(无轴承)可以用很久都出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还是润滑油的问题,用了好的润滑油,这类风扇(无轴承)可以用很久都出问题。

保养就是擦拭好的润滑油呀

网友:
某宝上的CPU扇专用润滑油应该好用吧。

网友:
你好,师傅。我有个电源和你这个出不多,使用的是DM311集成电路,测其2脚是7.8到8V波动,但是我那个滤波电容是好的,空载输出是1.24V,咋回事?

网友C:
楼主是否也修电机?二硫化钼用在高速轴承上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保养就是擦拭好的润滑油呀

风扇定期保养很重要,特别是润滑油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电源一看就不怎么样,用集成主板还行

网友:
楼主能上传张图片吗?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风扇定期保养很重要,特别是润滑油..............

润滑油..............要用耐高温的最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否也修电机?二硫化钼用在高速轴承上......

二硫化钼是个啥东东?高速轴承不都是车间生产的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二硫化钼是个啥东东?高速轴承不都是车间生产的吗?

二硫化钼是耐高温、高速润滑脂,黑色,常用在高速电机的轴承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二硫化钼是耐高温、高速润滑脂,黑色,常用在高速电机的轴承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哦,。明白了,让你的学名搞晕了。

网友D:
我给风扇加油用的是三合一润滑油再加上一点锂基脂,不知道长期使用风扇会怎么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给风扇加油用的是三合一润滑油再加上一点锂基脂,不知道长期使用风扇会怎么样?

应没问题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很好

网友:
这电源是不是小毛病不少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