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K45C不触发,已解决

楼主(2015-05-25):
     清华同方K45C不触发,版号TY640/TY040 MB  VER:0.4
     待机电流0.001,量公共点,3v/5v阻值正常,上电无公共点没电压,查图纸发现这机子EC待机为PMU3v,查公共点受控DCIN_ON,来自EC,此神机先有3V/5V,后有公共点,查待机芯片MAX8744AE条件,供电和两个开启正常,产生线性5V自开启,产生3V/5V,用示波器打L93瞬间波形达4.5V左右,换C475,待机3V/5V正常输出,按开关,跳变4次亮机

网友:
是电容短路了吗

网友:
确实是神机先有3V5V 后有公共点

网友:
这种机待机也高,神舟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电 容 失 去 作 用 了

网友:
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啊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哪里的? 35V?

网友:
还是配合示波器维修最快

网友:
怎么又是3 5V后面的电容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