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MS-M3A785G求助

楼主(2015-05-25):
北桥后面掉件,新人求助,一共少了8个贴片,谢谢了

网友:
贴片电容来的

网友:
掉件的旁边不是有标注吗??C就是电容啊!!

网友:
板上都标注了是电容,找几个外形差不多的电容换上就行了。

网友:
补上就可以了,掉件那么严重, 还能修吗,稳定吗,

网友:
找几个外形差不多的电容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。电容我随便找几个补上,另外还有2个FB开头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大小相近 颜色一样就可以了

网友:
FB开头是保险电阻。

网友:
电容找个体积一样的就行,保险电阻必须安上

网友:
FB开头的肯定是贴片电感了,至于电容,找个大小相同的换上去就可以了,发觉今天掉件的 发帖特别多啊,看了好几个,

网友:
找几个电容不上就好

网友:
FB开头的是磁珠(说实话,我不知道它跟电感什么区别),C开头的是贴片电容。参考附的的电容,找一样大小的电容焊上去,磁珠我就不清楚了,不过有一次用的是个F开头的换到FB开头的,也一样可以用。

网友:
补上不就行了吗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FB开头的 一定要补上 不然北桥模组会缺供电 找体积一样的贴片电感就行

网友:
补上电容 应该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