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202E 3VSUS是插上电的时候就有的吗?

楼主(2015-05-25):
请问下各位达人,ASUS X202E 3VSUS是待机时候就有的吗?我这里有一台,待机5VSUS的电感一插上电就有5V的电压,3VSUS没有测到电压(不过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一插电一瞬间有电压一下就被拉低了)。不过有时候偶尔还能开机点亮。所以不太清楚这个电压是不是要一通电就要有的,各位同行手里如果有这种板,或者有记得的麻烦告诉小弟一声,小弟感激不尽!谢谢!

网友:
走过路过,进来瞧一瞧了,麻烦帮解答一下了,头疼啊,这个电脑被人换过BGA,刷过BIOS,现在不知道是要修这个电压先,还是要先修触发了

网友:
那个是转换的电压吧一般没有的

网友:
找图纸看下 有时序相

网友:
有图纸修起来方便

网友A:
5V是待机下就有,3V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。

网友A:
楼主,你这架机是有时候不触发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是待机下就有,3V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。

好的谢谢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这架机是有时候不触发吧?

是啊,被人修过的,桥,BIOS的被动了,很少能触发,一个早上就触发两次左右,能触发的时候,都能正常显示,关掉之后又不能触发了!能给点建议吗?谢谢了

网友C:
那你就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修触发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你就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修触发不就行了

哦,有道理,刚才我怕是3V不出导致的!

网友:
先按开关后,还没有。就按照没有3V维修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被人修过的,桥,BIOS的被动了,很少能触发,一个早上就触发两次左右,能触发的时候,都能正常显示 ...

在公共端和3V后继电路加几个电容,应该是偷工减料,滤波不良导致,上次我遇到过,加电容就好。你试试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公共端和3V后继电路加几个电容,应该是偷工减料,滤波不良导致,上次我遇到过,加电容就好。你试试...

我在19V端加了两颗,3V加了一颗330的。还是原来故障。我加的够了吗?一边要加几颗啊!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19V端加了两颗,3V加了一颗330的。还是原来故障。我加的够了吗?一边要加几颗啊!谢谢了

看波形,不能有杂波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,不过是进过水的。楼主修好了么?经验分享下啊

网友:
5v带待机就有 3.3v触发后才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