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K43LY rev5.0电路图

楼主(2015-05-25):
来时是加电不显,刷BIOS后显,几次后又不显了,现在上电到1.8不动,那个哥哥有图的给一分用用嘛,谢谢了

网友A:
asus 没图纸的不用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sus 没图纸的不用求了

么好是老火了

网友:
手机的伤口撒就是看看电视

网友B:
还在吗,朋友,帮我看下南桥型号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在吗,朋友,帮我看下南桥型号,谢谢

没有修好退回去了,找不到图纸的苦

网友B:
呵呵,华硕是好搞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华硕是好搞呀

你要早来就好了

网友C:
我手上犹太这样的机子, 0.4A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手上犹太这样的机子, 0.4A掉电

南桥供电芯片16脚  的512k的电阻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手上犹太这样的机子, 0.4A掉电

没有CPU供电,其他供电正常

网友(2015-07-01):
找不到图纸蛋疼呀....

网友D:
楼主图纸找到了吗有找到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图纸找到了吗有找到分享一下啊

没有2

网友:
真遗憾我现在手上有一台ASUS  X44L  版号K43LY的机子没图纸维修惨啊

网友(2015-08-12):
引用 网友C:
我手上犹太这样的机子, 0.4A掉电

没修好    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

网友C:
我  又收到一台这样的  ,楼主找到图纸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  又收到一台这样的  ,楼主找到图纸了吗

没有呀.也 是老火

网友:
没图才正常